[国产单片机] 我把定义在CODE里面的数组改到XDATA;code的数据量没有减少...

楼主(2020-05-14):
我把定义在CODE里面的数组改到XDATA;code的数据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但是xdata里面相应增加了,请问为什么呀?

网友A:
有问题么,这不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觉得定义在xdata里,code就应该减少啊?那那么多初始定义的数据放在哪儿?

楼主:
对的。
我搞错了!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