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关于HC32F005的ADC的疑问,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1.想用ADCIN0到ADCIN7,8路ADC采集电压,但是发现ADCIN6为ExRefpin脚。看了一下ADC应用的注意事项文档,发现有这句话:

参考电压采用AVCC(电源电压),是不是ADCIN6这个pin脚就无法使用了?(但是看程序里面有ADC6)

2.ADCIN8是不是不支持扫描?看ADC.H文件内只有ADC0-ADC7。

网友A(2020-05-14):
1. adcin6是两个功能,ADC输入或ADC外部参考。AN只是说需要特别高精度的时候最好将这个脚作为外部电压输入。
2. 扫描输入只能扫0-7 , 8的话需要手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dcin6是两个功能,ADC输入或ADC外部参考。AN只是说需要特别高精度的时候最好将这个脚作为外部电压输入 ...

明白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