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程序 好简单啊,居然就是拿串口发个指令,而且指令不用加密,就是最简单的发自...

楼主(2019-11-16):
/************************************************************
程序说明:
本程序运行后如果gprs模块找到服务商信号,就会连接指定的服务器。
1.将自己的51单片机的串口1连接到GSM的232接口
2.找到程序中前面的#define处,根据说明修改好自己的单片机配置.
3.使用浏览器打开网页http://www.ip138.com/。查询自己的外网ip地址。
4.在光盘中找到 调试工具\socket tool.exe 打开,协议类型:tcp服务器、ip地址本地端口默认。最后点击连接
5.下载程序
6.启动模块,等待信号灯闪烁变慢,如果模块和手机卡正常工作,服务器将收到模块发来的信息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用于保存单片机收到模块发来的AT指令,通过这些指令单片机可以判断模块的状态
uchar GsmRcv[50] = {0};
uchar GsmRcvAt[50] = {0};
uchar GsmRcvCnt = 0;
uchar GsmAtFlag = 0;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i = 0;

        if(RI == 1)        //收到信息
        {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GsmRcv[GsmRcvCnt] = SBUF;
//                Uart1Send(tmp);
                GsmRcvCnt++;
                //收到了完整的AT指令,完整的AT指令是以0x0a 0x0d结尾的。故作此判断,在接收的过程中是否收到0x0a 0x0d
                if(GsmRcv[GsmRcvCnt-2] == 0x0d && GsmRcv[GsmRcvCnt-1] == 0x0a && GsmRcvCnt >= 2)
                {
                        //一旦收到0x0a 0x0d,就将数据保存起来。用户主函数的判断。
                        for(i=0; i<GsmRcvCnt; i++)
                        {
                                GsmRcvAt = GsmRcv;
                                GsmRcv = 0;
                        }
                        GsmRcvCnt = 0;
                        GsmAtFlag = 1;//收到了完整的at指令,通过这个标志位置1,这样主函数就知道去判断了。

                }
                else if(GsmRcvCnt >= 50)//因为内存有限,收到了50个字符还是没有看到0x0a 0x0d的话,就重新开始接收吧。
                {
                        GsmRcvCnt = 0;
                }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判断是否启动完成
        GsmAtFlag = 0;
        while(GsmAtFlag == 0)
        {
                Uart1Sends("ATI\r\n");//设置sim300波特率
                DelaySec(1);//延时1秒
        }
        GsmAtFlag = 0;

//检测信号
        while(1)
        {
                Uart1Sends("AT+COPS?\r\n");
                DelaySec(2);//延时1秒
                while(GsmAtFlag == 0);
                if(strstr(GsmRcvAt, "CHINA") )//检测是否收到 CHINA MOBILE 服务商信息。如果收到证明是连接上网络了
                {
                        break;
                }
        }

        while(1)
        {
                Uart1Sends("AT+CIPCLOSE\r\n");
                DelaySec(1);
                Uart1Sends("AT+CIPSHUT\r\n");
                DelaySec(1);
                Uart1Sends("AT+CLPORT=\"TCP\",\"2022\"\r\n");//发送指令指定本地端口
                DelaySec(1);
                Uart1Sends("AT+CIPSTART=\"TCP\",\"110.212.216.243\",\"8080\"\r\n");//此处修改你建立服务器的IP,服务器端口号8080
                DelaySec(1);
                if(GsmAtFlag == 1 && strstr(GsmRcvAt, "CONNECT OK") )//检测是否收到 CONNECT OK ,如果这连接成功
                {
                        Uart1Sends("AT+CIPSEND\r\n");
                        DelaySec(1);
                        DelaySec(1);
                        Uart1Sends("abc123");//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DelaySec(1);
                        Uart1Send(0x1a);//以0x1a结束

                        DelaySec(15);//延时20秒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