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更为合理的安装玻璃转子流量计

楼主(2020-05-14):
  玻璃转子流量计是现在流量仪表行业中使用必不可少的一个类型,在水利、热处理行业、建筑等等都可能会有用到。玻璃管转子流量计是一种相对简单的仪表,以透明锥管(刻度管)作为测量管,当管道内通过测量管的时候,根据中立、升力、浮力等值的一个计算平衡,使得浮子停留在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当面流量的测量。

        玻璃管转子流量计分为普通和防腐的。防腐的有采用不锈钢材质的,更有才有内衬四氟的。不同的介质选用的材质不同。甚至玻璃转子流量计还有各种连接方式,法兰、螺纹、也有微小流量的卡套、宝塔等等。流量范围选择性非常的广。

       玻璃管转子流量计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也需要主要,更合理的安装玻璃转子流量计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安装前需要将流量计中的顶衬物取出,这个是为了保护在运输途中,浮子的移动撞坏玻璃管。并检查锥管有无破损,浮子能否自由上下移动,确定正常后方可安装。
2.玻璃转子流量计在使用安装前,应先检查技术参数如:测量范围,精确度等级,额定工作压力,温度等参数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3.新装的管路应冲洗干净,管路中不应该还有杂质颗粒。有杂质颗粒会可能是浮子卡住。
4.玻璃转子流量计应垂直安装,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转子流量计的中心线与铅垂线的夹角应不超过5度。大口径流量计由于较重,为避免管道弯曲,必要时可采取加固支撑等措施。
5.安装时需避免转子流量计受过大的外力伤害,如压扭等力。
6.必要时根据使用中不同的工况,在转子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以防杂质玷污。
7.若流体不稳定有脉动流,玻璃转子流量计可测的是单相非脉动流体的流量计。所以需要保持压力的一个稳定。为保证转子流量计的良好测量可安装缓冲器,以消除脉动流。
8.玻璃转子流量计在使用时,应先缓慢旋开流量计上游管道上的控制阀门,然后用调节阀调节流量,以免突然开启造成浮子急速上升击损锥管。
9.要想得到精确的测量精度,建议被测流体的常用流量应在转子流量计分度流量的60%以上好。
10.由于玻璃转子流量计本体大部分为玻璃材质,使用及运输就必须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