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将RS485的A,B线隔离

楼主(2020-05-14):
在A,B两线进来的时候就隔离了,请问可以这样去做?新手!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无马力高不高   你隔离   使用光耦    最好使用线性光耦

网友B:
呵呵, 基本上难以实现.

网友C:
双向差分线上搞隔离, 难度和成本会很高.

网友D:
通常的隔离设计, 都是在 485 的控制端, 即串口相连的地方做隔离, 单向数字开关量, 很好处理, 再加个隔离的 DC/DC 就可以了.

网友E:
总感觉这样实现    信号传输   出错率会很高  个人不是很推荐    楼主

网友F:
看看   有没有其它方式隔离   需要确保信号传输无误

网友G:
如果确实想用这种方法   那一定要注意光耦的选择   楼主

网友A:
利用数据隔离技术来处理485总线传输的数据,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H:
485 总线的隔离应用得很多, 不过基本没有人在 AB 线上做隔离, 差分双向信号, 又缺电源, 不容易实现.

网友I:
是在过了 485 芯片的 TxD, RxD 上做隔离.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隔离的话就减小了外部环境的干扰的。

网友C:
这个做下隔离是非常好的。

网友H:
可以直接采用带隔离的485 芯片进行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J:
一般  都在 芯片 与 单片机的 TTL 信号端隔离

网友K:
和 CAN隔离的 原理一样的

网友L(2021-01-14):
参考1553总线的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