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拔仿真器usb口

楼主(2020-05-14):
拔仿真器usb口的时候是否板卡依然带电

网友A:
仿真器开始在您的计算机上面可以运行,说明仿真器和您的电脑没有冲突,在你把仿真器usb口的时候是否板卡依然带电?

网友B:
无法识别怎么办

网友C:
可以尝试插在另外一个usb接口看看是否能够重新识别

楼主:
如果可以呢

网友D:
需要重新让电脑安装一下相关的驱动

网友E:
在程序仿真期间不要拔掉仿真器,很容易将仿真器烧毁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带电插拔接口。

网友A:
容易烧坏了芯片的。

网友B:
" 把仿真器usb口的时候"

我都没有看明白, 是说拔出呢, 还是插入呢

网友C:
这个需要看下相关的USB驱动的。。

网友G: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D:
话说USB还是带电的   5V左右

网友H:
这样做   容易将其他的元器件打坏   个人的理解   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I:
这个一般都会带着电的。

网友J:
带电插拔后没事,但还是别这样啦。

网友K:
关控制板的电源,再拔掉仿真器与电脑的USB连接线。

网友L:
JTAG口一定不能带电插拔

网友M:
一般是先加电源,再接通信号

网友N:
按你的做法,属于带电插拔吧

网友O:
带电插拔不会损坏接口

网友P:
带电拔插好几年了。

网友Q:
可以在 接头处加一些保护

网友R:
坏的原因可能是带电插拔的

网友S:
仿真器一般是不支持热拔插的

网友T:
楼主仿真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U:
如果控制板上就对强电进行了操作,很可能有危险

网友V:
串口带电拔插是很容易烧坏接口 的。

网友W:
JTAG仿真器也会产生一定的电压

网友R:
损害的是引出接口的主板

网友X:
断开时,先去掉信号,再断电源

网友Y:
一般是先接好信号,后接通电源。

网友Z:
带电插拔JTAG口是很危险的!

网友AA:
2:板子断电; 3:仿真器与电脑断开; 4:仿真器与板子断开。

网友AB:
楼主这个还是会带有电的,损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