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仿真器仿真烧录

楼主(2020-05-14):
本人新手,想用一下tmsF320F2812芯片,想问一下用XDS510仿真器可以仿真烧录吗

网友A:
XDS510可以仿真和烧录

网友B:
可以的   XDS100都可以

网友C:
可以仿真烧录

网友D:
怎么不选择串口烧写程序呢

网友E:
XDS510仿真器可以仿真烧录

网友F:
怎么不使用XDS100V2呢

网友G:
这个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H:
可以仿真。

网友I:
XDS560可以仿真

网友J:
tmsF320F2812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K:
XDS100没有使用过。

网友L:
使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M:
XDS100V2支持的芯片种类很多的

网友N:
也可以选择XDS560

网友G:
c2000支持串口烧写程序的。

网友O:
这个仿真器价格不便宜。

网友P:
是CCS软件吗?哪个版本的?

网友Q:
不知道这个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M: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串口下载程序的

网友R:
XDS510不如XDS560的

网友P:
XDS100V2和XDS100V3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S:
不知道这个支持所有的C2000吗

网友T:
肯定是可以的    用过  就是可能稳定性不好

网友U:
可以的  我以前用的就是510和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