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WIN7系统下的MM32硬件驱动环境问题

楼主(2020-05-14):
  电脑WIN7系统,MM32驱动装了好几天了,就是一直连不上,不知道啥原因,看了论坛里的其他帖子冒似也是这个问题,隧开个贴讨论求助一下,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让我进入编程调试环节。
**作过的步骤如下
几天之前装的时候有叹号

这装了N遍,还是识别不了,
然后静置了好几天,忙项目去了。
今天来空又看了很多坛友的帖子,发现有许多朋友也是这个问题,隧又搞了下,还是,还是没得解决,,,,捉急呀.....

又装了两遍这个驱动,装了好多个 驱动呀,然后发现驱动是装好了,

有了点信心,感觉应该可以了吧,确认了下确实是最新的了。

然后进行下一步, 找一个例程

打开配置,修改芯片,还有找到装好的驱动 MM32-Link

Settings 一下,搞,又是没连上,
没连上没连上呀,

求助WIN7搞好的坛友帮助看看是啥问题,难道是我Keil5 版本太低了吗?
我的是  5.25.20版本,灵魂拷问----是不是这板子还有编译器的高版本要求?

网友A:
我用的也是win7,你看看下面这份文档可以有帮助

网友B:
你电脑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驱动那里找得到mm32Link吗?如果找不到把那个WinUSB Generic Device驱动的路径改一下,改成mm32_usb_setup.exe的路径,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驱动那里找得到mm32Link吗?如果找不到把那个WinUSB Generic Device驱动 ...

我去看看,按着样子也许行

网友C:
我用的5.26版可以,就是我这虚拟串口用不成,很是不方便

l用上面那个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win7,你看看下面这份文档可以有帮助

又忙了一周,终于有很多时间来尝试了,,装卸了N多次后,检测到个未知设备,然后更新驱动选择了这个压缩包里的Driver作为更新路径后,终于能行了。热乎的下载了个例程。。感谢感谢 lising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