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触发采样不成功

楼主(2020-05-14):
STM32F1电机控制中的TIMER/ADC之间的触发问题
ADC配置成由TIM3-TRGO的更新事件(UEV)触发采样,但是不成功

网友A:
配置不对

楼主:
应该不是配置不对的问题,核对了几遍

网友B:
手册是怎么写的呢

楼主:
看STM32F103的中文参考手册介绍,里面的UEV一个脉冲,时间只有一个脉冲宽度

网友C:
是不是ADC模块的时钟相对较慢而根本就采集不到这个脉冲

网友D:
从而不能触发ADC采样

网友E:
应该是吧,你试试嘛,想了就试试,反正不是拆炸*。

网友F:
用软件触发的时候adc能够采集数据吗

网友G:
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

网友G:
6步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