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快速拷贝一段bit数据到新RAM位置

楼主(2020-05-14):
bit不对齐byte

楼主:
因为src bit的byte对齐位置和dest不一样
例如src bit5~0拷贝到dest的bit7~2上,然后src的下个字节的bit7~6拷贝到dest的bit1~0上,以此类推
每次需要拷贝几十个字节,字节和bit位置不确定,因为要求速度,想了几个方案

1、逐个字节移位、拼接、然后赋值到新位置。但是每个字节需要移位两次,拼接一次,再赋值一次,似乎效率高不了
2、取src和dest的位域地址,然后for循环处理。但是循环体内只有一条bit赋值,可能效率也不高

如果DMA2的mem到mem能处理位域,按方案2来做就完美了,但是好像不行。。。

网友A:
这种操作没玩过,估计需要用到指针和位逻辑操作。

楼主:
没法查啊,src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B:
不能查表貌似没招了啊

网友C:
把数据分解存储

网友D:
直接进行位操作不可以吗

网友E:
利用位带技术

不过对于这样的MCU,处理这点玩意能花多少时间呢,感觉意义不大吧
先把数据读到寄存器里,利用左移右移,与或操作再送回去

Cm3以上内核可以直接用内联指令B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