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带上负载之后交流量就上升

楼主(2020-05-14):
有人有没有做过5v电源、请教个问题:输出的是直流5v,经过滤波之后会残留0.020v的交流量、、可是为什么带上负载之后这个交流量就上升到1v左右了呢????

网友A:
电路呢,不会是阻容降压的那种吧

网友B:
电源输出稳压不好  可能是开关电源     纹波是少不了的

网友C:
滤波不可能很干净    负载时感性或容性  都会带来冲击 灌电流等

网友D:
所以变坏是很正常的

网友E:
这个滤波电路的问题

网友F:
你的意思信号被放大了

网友G:
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H:
考虑硬件了吗

网友I:
你的电源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J:
你的负载功率多大呢

网友E:
看看你设计的电源电路

网友K:
不可能是外界干扰造成的吧

网友I:
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L:
如果不做滤波,波纹信号能够有多大呢

网友M:
5v电源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功率不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N:
怎么可能放到50倍呢

网友O:
需要描述清楚一些  先将两者分开分析  然后和一起

网友P:
可能后面有震荡了。

网友Q:
负载的大小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R:
是不是信号有共振了?

网友S:
交流信号有干扰吗

网友I:
可能这个信号造成电源谐振了。

网友T:
加上一些104电容试试

网友J:
带上负载之后可能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