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无法擦除与下载

楼主(2020-05-14):
PIC32MX360F256L,但是能够连接上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工具

网友B:
是MPLABx IDE 还是 MPLABx IPE?

网友C:
能读出芯片ID吗?

网友D:
如果可以正确读出ID号,但又无法擦除,那可以判断是芯片坏了

网友E:
这个概率很小

网友F:
如果可以正确读出ID号,可以擦除,但不可以写入,那你检查一下你调入的HEX文件是否和这个芯片不对应

网友G:
如果不可以正确读出ID号,呵呵,那么你先想办法读出它把。

网友H:
看看能不能正确读出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