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x从手册来看是支持rtc的电池供电的,但是看手册没找到vbat

楼主:
后备电池应该接在那个脚呢,看上去是vdd,但是vdd有多个,并且负责了不同的区域
看框图似乎应该是和pf端口相邻的那个vdd,但是不清楚内部vdd是否都是直通的,有点困惑

网友A(2020-05-14):
没用过,你搜索一下手册的关键词看看。

网友A:
关键词:BAT,搜索

网友A:
LQFP-64 Pin Diagram (0/1 USB FS with VBAT)
Corresponding Part Number: M481SE8AE, M481SGCAE, M481SGCAE2A, M482SE8AE,M482SGCAE, M483SE8AE, M483SGCAE, M483SGCAE2A

网友A:
记住不是所有的系列支持,请在手册搜索关键词。
数据手册
http://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DS_M480_Series_EN_Rev2.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不是所有的系列支持,请在手册搜索关键词。
数据手册
http://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 ...

比较诡异的是关于vbat的描述只在数据手册有提及,参考手册没说

网友B:
这个属于数据手册的范畴,技术手册那是讨论怎么用的,这个供电就不用讲了。没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数据手册的范畴,技术手册那是讨论怎么用的,这个供电就不用讲了。没其他功能。 ...

问题是参考手册上关于pin定义章节写了不少,如果没写自然就去找数据手册了,起码应该在引脚标注上注明vdd/vba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