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可以做其它用途吗?

楼主(2020-05-14):
stm32L053驱动笔段式LCD的问题
如果我的液晶段没那么多。 比如只有4×14,但是数据手册上写的配置只有4×28和4×32。 我其它多余的seg口,可以做其它用途吗?

网友A:
可以做其它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C:
可以的 好像可以设置位数的

网友D:
必须可以啊

网友E:
可以 不过 要注意引脚的设置问题

网友F:
主要控制的是它的数据寄存器,是SEG跟COM的结合。就是一个矩阵,类似4*4的16键键盘一样的原理,每一个交错点就是一个数据寄存器的一个数据位,代表一个段码。

网友G:
目测可以

网友H:
当你把IO口设置成LCD段码输出,应该说相关的IO口就不能做普通IO口了。

网友I:
这个当然可以,我以前的工作就就做这个的,而且还是用的8位的单片机,你用到那些seg就将那些Pin的第二功能开启,不用的不用设置,应该就是默认的IO功能,然后将用到的seg脚的显存控制好就行了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单独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