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性能影响

楼主(2020-05-14):
运算放大器的增益误差对DAC性能的影响有什么呢

楼主:
假设DAC使用了一个反相运算放大器,C1=C2,A(0)=1000,若VREF=1V,问DAC在最怀情况下的最大精度?

网友A:
这个得看具体的DA的手册了?!

网友B:
增益误差 和 DAC 好象两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是啊,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的,不过DA转换后的信号可以通过运算放大器的放大输出的

网友D:
好像是有影响的   不过到底影响在哪里  我倒没怎么研究过   楼主   想帮你顶一个

网友E:
相互之间肯定有影响   这个毋庸置疑的   楼主

网友F:
DA转换后的信号可以通过运算放大器的放大输出

网友G:
其实就是问:运放增益误差对输出的影响,和DAC神马的没关系。对不?

网友H:
应该是会影响输出的精度

网友I:
建议还是补上你的电路图,  也不知道你的 C1, C2 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