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测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0-05-14):
以我自己掌握的知识,
ADC参考电压通过如下寄存器设置:
bit 1-0 ADPREF<1:0>:ADC 正参考电压配置位
00 = VRPOS 连接到VDD
01 = 保留
10 = VRPOS 连接到外部VREF+ 引脚(1)
11 = 保留
我选择00,就是说用VDD做参考电压。
但是我们的电路VDD是会随外接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
并且我这个ADC的作用就是用来测电源电压的。

网友A:
对参考电压的理解有误

网友B:
可以用VDD做ADC参考电压,然后去测量FVR的电压

网友C:
FVR电压值是固定的。

网友D:
当ADD(ADC电压参考)变高时,ADC采样值变小

网友E:
反之,会变大。根据这个原理,可以根据采样值来反算VDD。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档里介绍的做法。与楼上的想法是一致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002447A.pdf

楼主:
谢谢,可是我们硬件早就定了

网友A:
画个硬件草图给板油看看?

网友G:
这个图是真看不清啊。。。。

网友H:
Vdd是随着供电波动的,这个没错。
但是很多PIC内部有FVR, 这个电压是绝对值。
有些型号可以用FVR作为ADC 的ref, 但是你看的这颗料似乎不支持这样的功能。
如果Vdd瞬间波动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分2步来测:
1. 输入源选FVR, 测到一个值。
2. 然后输入源选你要测的信号,再测到一个值。
3.1 因为FVR是已知的, 你可以直接算出当前Vdd。
3.2 或者根据上述2个ADC值,直接算出被测电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