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PGA外扩

楼主(2020-05-14):
1个6727,EMIf接口上挂载1个SDRAM(32MB),1个Nor Flash,还想挂载一个FPGA。但是6727上只有两个片选信号(CS0、CS2)。
       我应该使用什么方法,才能将FPGA连接到DSP的emif接口上,并且,DSP在emif接口的读写操作时,3个外设不会相互冲突呢?
      FPGA需要16KB左右的空间, SDRAM(32MB),Flash(2M), emif数据总线宽度为16bit(2个字节)。

网友A:
是不是有的io口不使用?

网友B:
建议通过高位地址 结合片选进行控制

网友C:
也就是划分地址块
然后通过地址的最高位组合逻辑实现新的片选

网友D:
不是有片选信号吗

网友E:
EMIFA和EMIFB两个EMIF接口

网友F:
可以选择使用EMIFA的低32位

网友G:
每个CE片选空间相对于SDRAM来说寻址范围256MB

网友H:
存储空间:4个,#CE0~#CE3

网友I:
使用片选信号

网友J:
DSP开发板的存储器扩展总线包含四个存储空间

网友K:
有4个时序可编程的空间(CE0、CEl、CE2、CE3)

网友L:
你是需要同时访问控制吗

网友M:
你把原理图上传看看。

网友H:
EMIF接口的控制信号。

网友N:
EMIFB的每个CE片选空间

网友O:
或者是低16位,或者是低8位

网友C:
如果仅就地址总线的寻址范围来说,它的范围就是多少个地址

网友P:
对应0x80000000、0x90000000、0xA0000000、0xB0000000

网友Q:
片选信号CE0-CE3

网友R:
这个不会有什么信号的冲突的。

网友J:
可直接支持各种规格SDRAM(除CEl空间外)、SBSRAM、SRAM、ROM、FLASH、FIFO存储器

网友K:
外设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这个都是有片选信号进行选择控制。

楼主:
6727的emif接口的地址线只有13根,A[12:0],不够用。

网友S:
可以通过地址译码处理
看看外扩SDRAM和FLASH都用了多少位地址
高位可以给FPGA用

网友T:
把片选挂FPGA上,通过FPGA控制选通哪个

网友U:
可以增加一位地址位,用来做片选信号线,内部用地址快来区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