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佬们.一个简单的反激小载振荡.困扰

楼主(2020-05-14):
简单的一个反激8w的dcdc电源.在小载出现振荡.在高于最大值的时候出现振荡.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呀。

网友A:
输出纹波上的震荡?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可能跟你的pcb有关,也可能跟你的输出滤波有关,看看寄生参数

网友B:
这么低的次谐波震荡倒是少见,一般也就是几次,你这个比基频低了狠多。而且观察波形,负脉冲以后,连基频都停止了,也就是线路进入了以1000uS周期的打嗝模式,如果轻载出现,这属于正常,你贴的只是一个波形,也没说明是轻载还是重载波形,因此再多的分析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