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放大信号衰减大

楼主(2020-05-14):
在宽带放大器中,为什么当频率在1KHZ和7M以上,放大信号就衰减的特别大呢,望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图呢?没图,怎么知道如何下手呢。

楼主:
用的TI的OPA843,Rg=100,Rf=470,防止自激震荡,反馈电阻上接的电容为39P,输出端接了50欧电阻,和串联一1U的电容

楼主:
在没有接的时候,发觉信号中掺杂有直流分量,信号的参考点不在零点了

网友B:
OPA843  宽带低失真中等增益的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
GBW (Typ) (MHz)             800
BW @ Acl (MHz)               500

看看你的设计有没有超过这个参数?

网友C:
前面两级是相同的拓扑结构,你可以参考//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是你的电路构成了带通放大器

网友E:
你要考虑到你放大的倍数*你通过的频率《800M才行。

楼主:
是三级加起来的放大倍数吗?

楼主:
每一级的放大倍数理论上为4.7倍,就算带宽10M,800M的带宽增益积绝对够啊,加入是三级加起来的放大倍数,则为125*10M,为1250M ,那么这就不够了,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楼主:
构成带通滤波器的原因是不是上一级的输出的1U的电容和下一级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构成的?但是若输出端不串联一个电容,由于偏置电流的原因,输出信号会被抬高,这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F:
C18,R3的转折频率:fh=1/(2πR3C18)=8.68MHz
C24,R50的转折频率:fL=1/(2πR50C24)=3.18KHz

楼主:
C18必须要有,否则自激。C24可以没有,但是输出信号会被提高,怎么解决呢,直流分量的影响

楼主:
要想通带频率提高,是不是可以把C18,C24都减小呢?

网友G:
放大器是有带宽的,超出带宽就会有很大的衰减

网友F:
要想改善高端频率响应(提高高端的转折频率),则需要减少C18。

网友F:
要想改善低端频率响应(降低低端的转折频率),则需要加大C24。

网友F:
你做这个最好用AD吧,声音大小怎么控制,

网友H: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的,带通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C18从39P改到27P,高频通带好了很多。
如果我想从直流开始放大,我可不可以把输出端的C24和R50去掉?

网友C:
是不是带通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