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ADC读取到的数值

楼主(2020-05-14):
PIC16F1507,没有串口,没有调试板,不能在线debug。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查看ADC读取到的数值吗?

我是Microchip一级代理商,可以为你们提供技术支持,QQ:804091661

网友A:
把AD值缩小范围0-255

网友B:
搞个IO打印输出,万能的printf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C:
想要看数值,无非就是通过LCD显示屏或者通过串口传送到电脑上,别无它法。

网友D:
它有PWM啊。
你可以设置一下PWM的频率, 让它的分辨率刚刚好是10bit,然后把ADC读出来的值直接赋给PWM当占空比,然后用示波器自动测量PWM的占空比就好了。

网友E:
用8个LED表示你一个字节的8位数据,比如0b11111111=255

网友F:
调个9600的软件串口出来

楼主:
软件串口啥意思?不明白啊。另外我硬件板子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G:
软件模拟串口啊,通过定时器去翻转GPIO。

网友H:
不过看你都买了仿真头,不用白不用咯

网友I:
要是有仿真头可以进入调试的

楼主:
调试头已经买来了,但是那排线的顺序不知道怎么接。没有指示。怕接错烧坏调试器。

网友J:
官网有资料怎么连

网友K:
起码来个可以显示的接口,没接口,啥也看不到的。

楼主:
连好了,但是找不到目标板

网友L:
找不到目标板就检查供电

网友M:
用示波器测pwm占空比得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有PWM啊。
你可以设置一下PWM的频率, 让它的分辨率刚刚好是10bit,然后把ADC读出来的值直接赋给PWM当占 ...

呵呵  ,人才   我都是弄串口CAN   你这个方法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