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一台四轴飞行器的成本有多少?为什么卖的...

楼主(2020-05-15):
恭喜以下网友获奖:

请发送邮寄信息到bbs@21ic.com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邮件内容为:论坛ID、姓名、电话、邮寄地址
邮件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22日,逾期不候!

一台四轴飞行器的成本有多少?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制作一台四轴飞行器需要多少成本?

最贵的一个环节又在哪里?

为什么它能卖的这么贵?

有没有大神来解析一下?

抽一名优秀回答者,送礼!!!

太贵 买不起 。。。。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和生产数量以及部件性能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现在市场中最火的价位应该在2K元左右的配置

网友B:
玩过一次 大疆的 据说 1W+  朋友买的  也就那么回事 期望不要太高

网友C:
人家说卖的是技术
实际电工大部分都知道有哪些

网友D:
就以国产最强大疆说话。大疆的四轴飞行器但从硬件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组件,这里不一一分析每个组件的价格,反正堆起来没多少钱(相对于整机价格),但是人家的软件技术真的非常厉害,大疆的定位算法,摄像头的防抖稳定真的做的特别好,云台的稳定性真的没话说。还有他的超远距离的视频传输和对续航的优化让大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对于一款飞行器来说最大的问题和最核心的就是稳定性和续航,大疆自己的软件算法真的好,在很多恶劣条件下都能做到飞行和悬停的稳定性。而且一直在电池优化和降低负载上下**,让他们的产品可以越飞越久。还有就是低温条件下的电池自加热,可以让飞行器在极端环境也能顺利起飞。这应该就是竞争力吧。还有一个是实时图传Lightbridge 技术,大疆自主研发的专用通信链路技术。归功于Lightbridge高清图传技术的单向传输性,DJI四轴飞行器使用的距离是一般使用普通 Wi-Fi图传四轴飞行器的2-3倍。而且重连特别快,保证视频文件的完整性和实时性。也算核心竞争力。

技术性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以国产最强大疆说话。大疆的四轴飞行器但从硬件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组件,这里不一一分析每个组 ...

电池自加热跟特斯拉似的。话说四轴上的摄像头采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wifi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自加热跟特斯拉似的。话说四轴上的摄像头采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wifi吗? ...

我没深究,但是用的是实时图传Lightbridge,大疆自主研发的专用通信链路技术。属于2.4G频段。也可以算WiFi吧。

网友F:
个人觉得最贵的就是知识,四轴飞行器的硬件和软件设计都是知识和经验换来的,这是核心价值,花钱也买不到哦。

楼主:
提问,最贵的一个环节是不是建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提问,最贵的一个环节是不是建模?

应该是的

网友H:
硬件成本都不贵,主要是技术贵。特别是软件算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问,最贵的一个环节是不是建模?

对于现在的大疆来说,建模确实很贵,毕竟技术比较成熟。但是技术的研发也很贵,这个在硬件上不好体现,只能体现在价格上面了

网友I:
研发的四轴配件买过 ,记得只要几百就好了 ,关键是那个电池还有电机,,,支架啥的冒似跟结实程度还有重量看自己选的价格了,扇叶也是。大二的时候调四轴还断了一个扇叶,把队友电脑屏幕中间砸了个坑,坏了,换了个屏500多  ,幸好人没事。四轴器件合计起来不贵 。贵在调还有程序资料啥的吧。毕竟做好一个话费的时间精力啥的成本挺大的。还有要保障稳定性。。。。上升到完好的产品还有那个物流销售各级拿一部分利益。那就好几千上万了 。赚钱的都被这些赚取去了。工程师还是那个工资。万恶的资本家。

网友J:
玩具级的很便宜,几十元就能搞定。
算法有些开源的,甚至可以直接用。是不是想组织diy?

网友K:
做的越是精细,越是价格出众

网友L:
没做过细致调查,只是略微了解
基本上都是国外那几款开源飞控为基础,做功能上的开发,这方面软件的成本比较高,有朋友的同学是搞这个的,道听途说过一点
有些老工程师可能会拿四轴飞行器跟固定翼航模比,这个可比性不太大,成本上有很大差距
固定翼上的无刷电机,可以只有一台,也没必要用多么好的电机,国产新西达就非常好用(曾经是个品牌,现在代指国产无刷电机)
其他的就是9g舵机,一般3台足够,这个东西多少钱都知道
电池比较贵,放电系数不同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跟四轴区别不大,,,
四轴上用的东西就比较好了,玩具类的,用的空心杯电机,一般也没有很差的,不然真的飞不起来,,我自己组装过一些,也就带着学生玩玩体验一下了
无刷电机,有些大佬用新西达的做过,但是比较少见,大部分还是会选用一些品牌货的
商品级和工业级,就更不用说了,要保证最基本的稳定性,,
之前的公司有跟四轴飞行器服务公司合作,见过四轴飞行器喷洒农药的设备,那玩意真心得保证稳定性,万一掉下来,且不说设备成本,万一打到人,就完犊子了,个头太大了,电视里看体会不到的
再就是遥控器了,以前觉得是玄学,不就是个游戏手柄嘛,,,
但是自己玩游戏,体验过很多手柄后,发现,Switch那玩意还真是不太一样,貌似这些真正做游戏设备比较好的手柄,真的不太一样,,,
才意识到飞行器的手柄也需要很大的稳定性,精确性,那玩意也是钱堆出来的
DJ的东西确实牛批,人家做到了1+1>2,从摄影+四轴飞行器,再到robomaster,这一系列东西都拿捏的死死的
就这些成本,还没说前面前辈所说的图传呢,这玩意我不懂,只知道贵,,

网友M:
一台四轴飞行器

电机
轻量级机壳(如果不是巨量,那么你要承担模具的分摊成本)
控制板
驱动板
电池

网友M:
模具成本其实占了很大一个成本!

网友L:
感谢~邮件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