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FIR滤波器学习笔记-低通

楼主:
FIR低通滤波器:
《数字信号处理》程佩青P97

《数字信号处理》程佩青P473

两个公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线性相位的问题。《数字信号处理》P467 8.2.2有推导
结论就是:N取奇数
窗函数:
hamming窗公式:

最终滤波器:

楼主(2020-05-15):
计算FIR低通的C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ath.h>
/* run this program using the console pauser or add your own getch, system("pause") or input loop */
#define ORDER 10
#define FC 0.15
volatile double bb[32];
volatile double wn[32];

void dot(double *a,double *b);

double sinc(double x)
{

        if(x==0.0)
        {
                return 1.0;
        }
        else
        {
                return sin(M_PI*x)/(M_PI*x);
        }
}

void fir1(int32_t order,float fc)
{
        int32_t i=0;
        int32_t N=order+1;
        int32_t M=(N-1)/2;
        int32_t k=0;
        for(i=0;i<N;i++)
        {
                k=i-M;
                wn[i]=(0.54-0.46*cos(2*M_PI*i/(order)));//窗函数
                bb[i]=2*fc*sinc(2*fc*k);//低通
                bb[i]=bb[i]*wn[i];//时域点乘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32_t i=0;
        fir1(ORDER,FC);
        for(i=0;i<(ORDER+1);i++)
        {
                printf("%3.17f\n",bb[i]);
        }
        return 0;
}

楼主:
计算:
fc=0.15
N=11

楼主:
用matlab计算的结果:
fir(10,2*0.15)

楼主:
用matlab的fdatool计算:

Num =

  Columns 1 through 6

  -0.005092958178941  -0.007851195903558   0.013044666535430   0.103253540220330   0.234894579609322   0.300000000000000

  Columns 7 through 11

   0.234894579609322   0.103253540220330   0.013044666535430  -0.007851195903558  -0.005092958178941

楼主:
教材与matlab区别:
1、FC=fc/Fs
matlab需要乘以2
2、scale passband
点掉这个,matlab与教材计算结果一样。

网友A:
不错,我不会计算,都是用软件产生这些系数。

网友B:
感谢分享!怎么实际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怎么实际使用呢?

我有发mm32 fir滤波器 用的是cmsis dsp库。
除非线性相位用途,一般用iir滤波器。

至于fir的使用的原理就是卷积。

网友C(2024-03-30):
引用 楼主:
我有发mm32 fir滤波器 用的是cmsis dsp库。
除非线性相位用途,一般用iir滤波器。

IiR延时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