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X 睡眠情况下如何判断是按键按键唤醒还是RTC唤醒

楼主(2020-05-15):
设备通过pmu_to_standbymode进入standby mode,
按下按键,RTC都可以唤醒
但是如果在唤醒之后判断当前是何种方式唤醒的呢?
RTC_INT_FLAG_ALARM这个试了不行
/*!
    \brief      get RTC interrupt flag status
    \param[in]  flag: specify which flag status to get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arg        RTC_INT_FLAG_SECOND: second interrupt flag
      \arg        RTC_INT_FLAG_ALARM: alarm interrupt flag
      \arg        RTC_INT_FLAG_OVERFLOW: overflow interrupt flag
    \param[out] none
    \retval     SET or RESET
*/
FlagStatus rtc_interrupt_flag_get(uint32_t flag)
{
    if(RESET != (RTC_CTL & flag)){
        return SET;
    }else{
        return RESET;
    }
}

网友A:
唤醒的时候会进入相应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的时候会进入相应的中断。

主要是我需要在进入中断前去判断当前的唤醒源。
通过WAKEUP唤醒之后,是先进入APP,然后才会调用到对应的IRQ,我是需要进入APP和调用到对应IRQ之间去判断当前的唤醒是WAKEUP 唤醒还是RTC唤醒

谢谢啦!

网友A:
唤醒的先执行中断, 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唤醒的先执行中断, 这是常识

这个没法判断吧,standby唤醒之后,系统直接复位了,还怎么进中断?如果是sleep和deep-sleep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的先执行中断, 这是常识

是的,是standby mode,直接复位了。
我现在是在前一次设置RTC唤醒之前将唤醒时间记录在backup区域,然后复位之后读取当前时间和备份时间做比较,如果相差在1s之内就算是RTC唤醒,只能这样将就了

网友C:
能进入中断吗

楼主(点评):
先复位,不能先进中断

网友D(2020-07-28):
引用 网友A:
唤醒的先执行中断, 这是常识

这些中断  在一个抢占优先级下,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