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27762带载有开关噪声

楼主(2020-05-15):
如图,电源电压从LMZ23605过来的3.8V,经过LM277662转换成±3V供给输出,结果发现LM27762输出端有很高的类似开关噪声的尖峰,频率约4M。

楼主:
如图,电源电压从LMZ23605过来的3.8V,经过LM277662转换成±3V供给输出,结果发现LM27762输出端有很高的类似开关噪声的尖峰,频率约4M。如果去掉所有负载,发现尖峰噪声峰峰值会降低到8mv左右,但是还是存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求解答

网友A(2022-08-25):
我买的淘宝上别人画的LM27762模块 负电压在输出电流大的时候(100mA以上)遇到过比较大的噪声,小于100mA噪声在3MV以内,正电压电流大的时候(250mA)噪声很小(约2M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