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和MOS串联再和另一个电阻并联问题jpg

楼主:
电阻和MOS串联再和另一个电阻并联问题jpg

网友A(点评):
不包和深度导通。

网友A(点评):
VGS太小还不如光耦来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是PMOS 低导通啊 和0.4V没关系的啊 差点忘了

网友B(2020-05-19):
首先,R2必须移动位置到D极,当作开关,不能接成漏极跟随。
其次,必须保证栅极电压足够MOS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R2必须移动位置到D极,当作开关,不能接成漏极跟随。
其次,必须保证栅极电压足够MOS开启电压。 ...

VGS电压太小了  导通电压那么低的MOS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作成开关,源极不串联电阻的,否则汲源极间压降Vds压不低。

如果是这样  导通电压不需要考虑  不过增加了新的问题   G点电压可能会影响到S端 从而影响到运放的输出。S极接在运放输出端。反馈电阻是跨接在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  导通电压不需要考虑  不过增加了新的问题   G点电压可能会影响到S端 从而影响到运放的输出。 ...

G端电压会不会影响到S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