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0烧坏

楼主(2020-05-15):
见附件,板卡为热插拔方式,24V从热插拔接口处取电,现在出现很大几率LM22670烧坏,LM22670最大输入电压42V,而且前面还有稳压管,不理解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Vz再弄低。

弄到36V了还是有出现

网友B:
设计电流多少?
拔插有火花?

网友C:
热插拔是损坏电路的罪魁祸首, 而寄生电感电容带来的高压尖峰, 通常是损坏器件的直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插拔是损坏电路的罪魁祸首, 而寄生电感电容带来的高压尖峰, 通常是损坏器件的直接原因 ...

有稳压管怎么会引起高尖峰呢

网友D:
把D13挪到电感的后边
LM22670  8脚--|>|--7脚  接个二极管,方向如图

@xmar :烧内部MOS应该不太可能,反向电压并不高,是不是烧MOS里面的二极管?
正解。其实根本原因是输出电容CE4、CE10容量(200uF)远远大于输入电容(40uF)。拔插,输入断电后电容上的剩余电压造成反向电压击穿LM22670芯片的8、7脚内部三极管。

网友E:
个人见解
1.把L12干掉短接,看看问题还有没有。
2.示波器抓取VCC_24V在插入时的峰值波形。
3.在LM22670的输入管脚串一个NTC(参数自己查询)。

同意楼上的”把D13挪到电感的后边“。

网友F:
CE4、CE10电容容量改为1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