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MEGA328P仿真

楼主(2020-05-15):
请教下PICKIT4能否仿真ATmega328P呢?我的无法仿真。程序可以烧写,但是无法调试。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JTAG仿真口,只有ISP下载口。
别折腾了。

网友B:
MPLABX 5.35应该可以的,在你的安装目录下面有文档,例如这里file:///C:/Program%20Files%20(x86)/Microchip/MPLABX/v5.35/mplab_platform/mplab_ide/modules/docs/Device%20Support.htm

网友C:
328P的调试接口是debugWIRE, pickit 4目前好像还不支持这个接口。
用ATMEL ICE应该是OK的。

网友B:
我这里是可以的。要注意的是中间会提示掉电一次,这个要操作一下,给板子掉电。还有在调试前在工具的通讯协议里一定要选debugWi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可以的。要注意的是中间会提示掉电一次,这个要操作一下,给板子掉电。还有在调试前在工具的通讯协 ...

没提示掉电呢

网友B:
首次从ISP模式到debugWire会经过这些步骤,(仅限首次)
操作图片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次从ISP模式到debugWire会经过这些步骤,(仅限首次)
操作图片见附件。

ISP模式熔丝位,是在这个模式烧写的是吧!PICKIT4 能够ISP烧写熔丝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P模式熔丝位,是在这个模式烧写的是吧!PICKIT4 能够ISP烧写熔丝位对吧!

是的,debugwire是通过ISP烧写使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