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觉得936焊台不好用,真相原来是这样

楼主(2020-05-15):
      现在手里头两个台安某的936焊台,很常见,几十块钱那种。用了好些年了,一般情况下用着也还行,就是现在经常焊灯板,铜皮比较大,焊起来感觉超级费劲,有一台上电加热比较快,但是焊大焊盘一样的无力。

      就想着买一台好一点的烙铁,就研究了一下。发现有些人说936并不会比T12差多少,我就想着我这么多936都不好用,是什么原因呢?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各种焊台的工作原理啦。于是就查,搜集资料。根据加热原理主要分为电阻加热和涡流加热,除了高频电烙铁是涡流加热,其它的全是属于电阻发热(市场上比较火的就是936和T12)。高频电烙铁确实有很多优点,功率大、升温快、回温快、手柄温度低等等,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价格高。对比研究了一上936和T12的特点,发现除了T12除了回温是属于结构性的天生优势外,其它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当然了,这些对比都是针对使用A1321的足功率的936焊台来说的。

      既然区别不大为什么很多人买了T12之后感觉比936好用很多呢?为了进一步搞清楚问题所在,我把两台936拆开,拆开第一眼我就发现问题所在了(当然以前也拆过,也修过936的焊台,那会没有去研究这玩意,所以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很明显的,变压器的尺寸摆在那里,功率不会大到哪去。铁芯用的EI6628,我查了一下,这个规格最多也就能做个35而已。也就是说用这个变压器,连续加热的功率也就30瓦左右,就这么点功率,怪不得不好用。我又测了发热芯,冷态电阻一个是12欧,一个14欧,都是用的便宜的A1322发热芯冷机启动最大功率也才50W,焊台后面的标牌写的60W,明显虚标了。

      到这里真相就再清楚不过了,936焊台其实并不差,前提是要买好一点的,必须使用A1321发热芯。想要达到回温快的效果,那么变压器最少要50W左右,光一个变压器的成本就要30来块钱,好一点的甚至要四五十,所以零售价最少也得100元左右才能买到。

网友A(点评):
我挑焊台掂份量,轻漂漂的不要,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式的确实是这样,没毛病

网友B(点评):
主要是烙铁头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烙铁头再好,功率跟不上也白搭,T12的烙铁头是有点优势的,但是如果你用原装的折光936和T12进行比较,T12的回温会稍快一点,温度更稳定一些,不过跟烙铁头的价格比起来,这些就不算优势了,特别是生产线上,T12烙铁头还是太贵了

网友C:
很多仿造的

楼主(点评):
对头,很多人图便宜,包括我,以前没钱的时候买的,那会也不懂,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就挑便宜的买

网友A:
我这台936有2斤8两.哈哈,你的几斤?9几年在徒弟厂里打工,做自行车钢丝锁,出口日本的,小鬼子弄了一帮大妈天天在仓库,拿秤称锁的重量,生怕钢丝绳用料细了.哈哈,后来被温州老板知道了,就在塑料外壳里灌砂充数.哈哈,保你小鬼子眉开眼笑.

楼主(点评):
NB,这里面灌没灌沙,没有的话那可是不得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拆过,一个大变压器,一块小控制板.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用料很足啊,我准备买个50W的环牛回来改装,换A1321发热芯

网友D(点评):
温州老板破产了没有?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活着,哈哈,百货中百客

楼主:
这种焊台使用普通的控制板效果确实是不咋的,不能直接换A1321发热芯,否则温度失控的话很容易烧变压器,我准备做一块智能的控制板,通过程序保证加热的平均功率不超过35W,但是回温加热时短时间功率却可以做到50W,既不用换变压器又可以提高焊台的功率,使用体验会好很多

网友E:
变压器是24V的?手头有24V的变压器,等待换变压器结果。
一直用普通30W内热烙铁,去年为了焊大焊点买了EP-D200S烙铁,实际使用结果根本不是200W,最大只有77W,焊大件和老式外热100W效果相当。烙铁头和发热芯之间间隙比较大,就垫了层镍片,就优于老100W了。好用,老烙铁时间短了热不了,时间长了温度太高易烧死。回头再看30W烙铁,热的太慢,需要等半天。在别人那里人家的焊台热的很快,我也想弄个热得快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24V的?手头有24V的变压器,等待换变压器结果。
一直用普通30W内热烙铁,去年为了焊大焊点买了EP-D ...

你得先看一下发热芯是是哪个型号的,如果是A1322或1323的话,换变压器是没用

网友F:
我这里有几台936B焊台,工人都不喜欢用,反而喜欢普通电烙铁,因为焊台太吵,一直发出“哒哒”声,似乎就是用通断时间来控制平均加热功率的,几秒钟内通断一次,既不是PWM控制,也不是通过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吵得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几台936B焊台,工人都不喜欢用,反而喜欢普通电烙铁,因为焊台太吵,一直发出“哒哒”声,似乎就是 ...

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H:
我也是头疼这个问题,  焊板子,焊点总是有点粘尾  换了几个焊头都不很行,难道要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几台936B焊台,工人都不喜欢用,反而喜欢普通电烙铁,因为焊台太吵,一直发出“哒哒”声,似乎就是 ...

还有这种情况?貌似就这两种控制方式啊,可控硅的最简单,成本低,没有理由用别的什么方案,你这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松动了,导致通电瞬间振动才出声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情况?貌似就这两种控制方式啊,可控硅的最简单,成本低,没有理由用别的什么方案,你这是不是有 ...

好几台,每一台都是这样,貌似周期为3秒的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几台,每一台都是这样,貌似周期为3秒的PWM控制

可以换个控制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换个控制板啊

这么说的话,我打算自己做个控制板,测温用的热电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的话,我打算自己做个控制板,测温用的热电偶么?

纯硬件的电路比较简单,不过不好用。我最近在做一块智能的936控制板,所以才研究了不同烙铁的原理

网友F:
拆开一看,竟然是这样的,根本没有测温线

网友I(点评):
可以用测加热管电阻的办法来测温度。

网友F:
MOC3041过零型光耦触发可控硅

网友F:
难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两根线既负责给烙铁芯供电,同时又负责传输温度信号,看着不像啊,根本没有测温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两根线既负责给烙铁芯供电,同时又负责传输温度信号,看着不像啊,根本没有测温元件 ...

你这啥时候的烙铁啊,感觉好古董的样子。T12发热芯就是两线的,不过T12两根线可是分时复用。这种两芯应该是没有测温元件的,调温旋钮实际上是调节电流,这样的话温度能控制,但不准。而且也不应该有声音才是,你拆开了有听出来是哪里出的声音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啥时候的烙铁啊,感觉好古董的样子。T12发热芯就是两线的,不过T12两根线可是分时复用。这种两芯应该 ...

变压器铁芯发出的声音

网友I:
俺的老936还行,当年花了130买的,一家校办工厂的产品,外观工艺粗糙些,功率倒是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的老936还行,当年花了130买的,一家校办工厂的产品,外观工艺粗糙些,功率倒是够。 ...

130是合理的价格

网友I(点评):
当时最便宜的90,配套市场里的,网上还有70的,但掂掂份量都明显不同,所以不能太贪便宜。

网友I(点评):
话说,除原机所配焊头外,我配了两只白光原装(30一只)焊头和几只国产相对比较好的(5元一只)焊头,所以用起来跟白光原装936基本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铁芯发出的声音

你这焊台除了外壳,其它的都没啥利用价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