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占空比测量

楼主(2019-11-17):
怎么测量一个PWM波的占空比啊,求指导

网友A(2020-05-15):
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周期,所以把高电平时间和周期都测量出来就行。
定时器的捕获模式了解一下。

网友B:
如果有定时器捕捉功能,  上下两个边沿都能捕获,  就可以通过捕获时间计算占空比

网友C:
在信号调理领域,经常需要面对模拟量信号的传输、采集、控制等问题,传统的信号链芯片包括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运算放大器(OpAmp)、比较器(Comparator)等等,它们扮演者模数混合信号处理的主要角色。信号链芯片的功能基础而强大,经过精心的设计后能形成多种多样优秀的信号处理电路。但即便如此,在很多应用领域,传统的信号链芯片依然存在瓶颈和制约,无法达到理想的电路性能和技术指标,尤其在一些需要PWM信号的领域,传统的方法遇到许多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模拟信号处理的专用芯片,它实现了模拟信号与PWM信号间的高精度转换功能,我们称它为APC(Analog to PWM Convertor)和PAC(PWM to Analog Convertor)。

网友D:
万用表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E(2020-06-23):
数字示波器都能测量

网友F(2021-11-19):
万用表?用测电平的方法可能不怎么准,一般我们用示波器比较直观。

网友G(2024-03-22):
逻辑分析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