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FLASH存储SD卡内bmp图片

楼主(2019-11-17):
我将SD卡上的bmp格式图片保存到外部FLASH上,下面这段程序火哥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我红色标出的地方读出的数据开头两字节也不是0x4d42啊,高手们帮我看看我要怎么改才能正确的把数据存到外部FLASH 中,后面再从flash中读出数据在LCD上显示这个bmp图片

int Save_Picture_To_Flash(u32 WriteAddr, uint8_t * pic_name)
{
       int i, j, k;
        int width, height, l_width;

        BYTE red,green,blue;
        BITMAPFILEHEADER bitHead;
        BITMAPINFOHEADER bitInfoHead;
        WORD fileType;

        unsigned int read_num;
        unsigned char tmp_name[20];
        sprintf((char*)tmp_name,"0:%s",pic_name);

       //擦除FLASH  24k大小,从4096*64
        for(i=0;i<6;i++){
                SPI_FLASH_SectorErase(WriteAddr+4096*i);
        }
        printf("\r\n FLASH擦除成功! \r\n");

/************************************************************************/
        f_mount(0, &bmpfs[0]);
        bmpres = f_open( &bmpfsrc , (char *)tmp_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bmpres == FR_OK)
        {
                // 读头文件信息 2字节
                f_read(&bmpfsrc,&fileType,sizeof(WORD),&read_num);

                // 判断是不是BMP文件
                if(fileType != 0x4d42)
                {
                        BMP_DEBUG_PRINTF("file is not .bmp file!\r\n");
                        return 1;
                }
                else
                {
                        BMP_DEBUG_PRINTF("Ok this is .bmp file\r\n");
                }

                // 读bmp头文件信息
                f_read(&bmpfsrc,&bitHead,sizeof(tagBITMAPFILEHEADER),&read_num);
                showBmpHead(&bitHead);

                // 读位图头文件信息
                f_read(&bmpfsrc,&bitInfoHead,sizeof(BITMAPINFOHEADER),&read_num);
                showBmpInforHead(&bitInfoHead);
        }
        else
        {
                BMP_DEBUG_PRINTF("file open fail!\r\n");
                return 1;
        }
/******************************************************************************/

        width = bitInfoHead.biWidth;
        height = bitInfoHead.biHeight;

        // 计算位图的实际宽度
        l_width = WIDTHBYTES(width* bitInfoHead.biBitCount);

        if(l_width > 960)
        {
                BMP_DEBUG_PRINTF("\n SORRY, PIC IS TOO BIG (<=320)\n");
                return 1;
        }
/******************************************************************************/
        if( bitInfoHead.biBitCount >= 24 )
        {
                for ( i = 0; i < height; i ++ )
                {
      f_lseek ( & bmpfsrc, bitHead .bfOffBits + ( height - i - 1 ) * l_width );

                        // 读取一行bmp数据到数组pColorData
                        bmpres=f_read ( & bmpfsrc, pColorData, l_width, & read_num );
                        printf("\r\n bmpres=%d \r\n",bmpres);

                        if(bmpres==FR_OK){                                                        //将读出的数据写FLASH中,写入地址4096*64
                                SPI_FLASH_BufferWrite(pColorData, WriteAddr+i*l_width, l_width);
                        }else{
                                return 1;
                        }
                }
                return 0;
        }

        else
        {
                BMP_DEBUG_PRINTF("SORRY, THIS PIC IS NOT A 24BITS REAL COLOR");
                return 1;
        }

/***************************************************************************************/
        f_close(&bmpfs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