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请问有没有136+cosii的例程?

楼主(2020-05-15):
请问有没有136+cosii的例程?

网友A(2022-11-24):
话说,官方没有提供这操作系统例程么?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移植的,参考网上的ST的移植就可以的

网友C: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移植操作系统的话比较简单,就按部就班的操作就好

网友D:
没有这方面的例程,你最好去ucos2下载个源码,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E:
应该能有这方面的例程吧,因为这操作系统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F:
别用cos2了,用RTT吧,现在RTT真的很好用的

网友G:
你找官方的FAE呗,让他们支持你一下

网友H:
一般情况官方都不会提供操作系统的工程的,但你可以自己移植,因为移植操作系统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I:
这个例程估计没有的,只能自己移植了

网友J:
这芯片用的比较多吧,我觉得网上应该能有关于cosii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