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应变片电桥不平衡输出如何补偿?

楼主(2020-05-15):
应变片电桥,零点输出为4mV,满幅输出4.5mV左右,满量程输出变化0.5mV,但是零点偏移却高达4mV;
零点偏移补偿方案:
1 调整仪表放大器基准电压方式,由于需要很大的放大倍数,放大区域基本上都被零点偏移4mV占了。
2 在仪表放大器前差分输出脚(正脚或者负脚)引入加法/减法电路,把4mV零点偏置补偿掉。这个方案是否会降低共模干扰抑制性能
3 其它方案?

谢谢!

不做批量的东西,有些想当然了,认同优先保证调零,如果可以加辅助调零电位器的话。除了温度特性,电桥的线性范围也是在零点附近才最好。
必须直接用电阻先把电桥调平衡了,否则生产会哭的,而且温度特性也不会好。有这么大零位偏移的,很可能贴片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电阻桥信号好弱呀,才0.5mV。
搞两级,第一级1000倍,4v-4.5v。
然后对4v-4.5v进行放大。
这种对元器件要求很高。属于直流放大器的思路。

网友B:
或许可以反向叠加一个电桥,用于调零。

网友B:
直流或低频信号仪表放大器的共模抑制能力没有问题,况且输入信号幅度这么小

网友C:
加偏移电路,  利用减法电路去除偏移,  也可以借助低通滤波获取偏移量

网友D:
满量程0.5mV,offset有4mV,智力正常的人应该先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