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电路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0-05-15):
原本超级简单的问题,经过学术上正儿八经的讨论后,就变的超级复杂。

不信做个调查:请各位读者阅读下文,蒙圈的举手???
或者说,下文中每一个字你都认识,还有可能每一个推导都能看懂,但看完自己再想想,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楼主:
一切数学都是纸老虎
我现在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把上图要表达的意思,重新叙述一遍,不用背诵,只需理解,就能轻松记住永不忘。

一阶电路的标准方程为:

暂时你不要管这个方程怎么来的,就知道有这回事就行。

什么叫平衡态?满足方程f(x)=0的点!也就下图中f(x)和x轴的交点,这些都是平衡点。

网友A:
建议LZ不要去研究这个东西,还是继续使用那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若真去研究了,会发现更受打击,且还不仅是那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不要去研究这个东西,还是继续使用那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若真去研究了,会发现更受打击,且还 ...

哈哈,步子迈大了,容易扯到蛋,裤裆甚至能撕开线。
对于你来说,确实如此。

但是这些玩意,俺还是专心研究过一段时间的,虽然粗通皮毛,但是够用,常用的电路都能解释。

楼主:
继续扯蛋。

平衡态很容易就看到了,那么问题来了,平衡态下的平衡点,稳定吗???

李雅普诺夫同志是这样定义的:让状态变量x稍微离开平衡点一点点,看它还能不能回来,能回家,则是好孩子,稳定;如果离开家们就一路狂奔外逃,说明这个平衡态不是好孩子,看不住,所以不稳定。

以某个点为例,如下图的P1和P2点,这哥俩哪个是稳定的好孩子???

如下图所示,把P2点往右拉一点,到达P2’处,对应的函数值为f(P2')

根据曲线位置,f(P2')是在x轴上方的,所以肯定是大于0,即f(P2')>0!

然后把这个代入一阶方程标准式,得:

导数大于0是什么意思??就是x会继续变大,而x要想变大,要沿着坐标轴往右跑:

把P2点往右一拉,它就跑的无影无踪,说明P2点是不稳定的孩子,容易离家出走。

往某个方向一拉,它就不稳定,另一个方向拉会如何就不要管了,就说它是不稳定的。

当然了,如果是稳定的,则两边都要拉!都要稳定。

按现控,最低点才是平衡态吧,二次导数正向变化。

楼主:
去年详细分析过张弛振荡器的工作原理,作为上面知识的具体应用,再次重复一遍。

当时花大精力推导出运放电路的负阻特性曲线了:

我们来分析线段上各点的稳定性。

采用图中的电压和电流参考极性和方向,有标准方程:

对于上半轴折现,下面关系成立:

电压要想变小,必须向左运动,即:

同样的道理,对于34象限的曲线,必须向右运动:

所以,伏安特性曲线上的点,都要跑步向图中的Q1\Q2点聚集!

到Q1和Q2点后,无路可走了,此时后面追兵追的凶,抓到会打死,此时只能跳悬崖,或许能九死一生:

所以只能像上图中的口字形路径运动!!!!

口字形路径找到后,把电压和电流二兄弟分家,单独看:

感兴趣的可以仿真,看看电容上的电压和电流波形,是不是如上图所示的形状。

楼主:
一直都要这样分析,多累啊。
把常见的可能情形事先总结好,碰到相关问题直接套结论,速度快!

如下图所示,对于压控情形,如果电路有3个工作点,那么中间一个是不稳定的,两边的是稳定的。
相关证明,我以前发帖详细说明过了,当时群里还有网友提问的,这里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