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VIPER12 非隔离电源, 高压负载2A以上后,拉塌Viper12的12V电...

楼主:
问题点: 12V电源带负载能力100mA没问题, 当300VDC带载(有刷直流电机)2A以上, 12V电源没输出了,请教高手从哪方面着手解决。
               12V电源给电流采样放大使用,比较,信号通过光耦传给另一控制电路。

网友A(2020-05-15):
viper12A的 供电不要用dc300v 另外从LN 搞一路
必要的 压敏 限流电阻 还是需要的 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er12A的 供电不要用dc300v 另外从LN 搞一路
必要的 压敏 限流电阻 还是需要的 参考手册 ...

用另一路L,N电路,那DC300V电路带载2A的电流怎么取样?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A:
1 你试试不要用整流桥整流,火线做地 试试

网友B:
示波器看一下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C:
300VDC 带载,而300VDC只是本线路的是输入电源,理论上和本线路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你线路非常不合适,走线问题很大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