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转换不对

楼主(2019-11-17):
已知      L=4294950236

我通过下面的计算
        t1=(double)L;
            t=t1/2000000.0;
或者直接      t=L/2000000.0;
得到   t的浮点数,为什么不对啊??????那该如何得到啊???????

网友A(2020-05-16):
L=4294950236  是什么意思,请上最简代码

网友B:
这是个变量罢了,   如果 double 类型是可以处理的, 但如果 float , 精度损失比较大

网友C:
L的定义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有符号整数的话,后面的赋值已经超过表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