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883A-I/SO可以直接代替PIC16LF873A-I/SO

楼主(2020-05-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IC16LF883A-I/SO可以直接代替PIC873A-I/SO 吗?

网友A:
没有PIC16LF883A这颗。

网友B:
1,PIC16F883A没有LF版本。PIC16F873A倒是有PIC16F873A和PIC16LF873A,但是你又没写全。
2,PIC16F883A的资源可以覆盖PIC16F873A。
3,软硬件都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替换,建议你自己下载两份数据手册,对比一下封装引脚排列,以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命令和映射。
4,要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名字和映射都兼容,软件上至少也要把项目的器件型号改一下重新编译。

网友C:
目的是不是就是要用LF的

网友D:
供应PIC系列,支持样品测试!

楼主(2020-10-31):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可以直接替代吗?多少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哦。看到了 PIC16F883A还没有L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