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定时器输入捕获

楼主(2019-11-17):
求助,stm32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3和通道4该如何配置,这是我参考的例程写的。将里面的通道和中断改为通道1便可以测量,但是通道4和3,测量结果总是乱跳???
void TIM_Configure()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ngnj;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vfv;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TimeBasevfv.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vfv.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vfv.TIM_Period=0xffff;
        TIM_TimeBasevfv.TIM_Prescaler=7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vfv);

        TIM_ICInitngnj.TIM_Channel=TIM_Channel_4;
        TIM_ICInitngnj.TIM_ICFilter=0x0;
        TIM_ICInitngnj.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ngnj.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ngnj.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ngnj);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TIM_TS_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3,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4,ENABLE);
}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