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vref电容怎么算

楼主(2020-05-15):
我看有参考vref使用要添加个电容滤波,那么这个电容大小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哪个型号?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cn/support/technical-support/faq/d5357028-04f1-11ea-b113-05daf7eedf03/
例如这里面提到的

楼主:
网上找的

网友B:
电容要能吞吐纹波周期的信号。
CU=Q=it

网友C:
还是要看vref电源,挂个1uf跟0.1uf电容

网友D:
根据上表,单片机通常在4M到16M的晶振,或者外部频率范围。所以0.1uf比较科学。考虑到4M的,那再加工1uf

网友E:
原来如此,多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F:
经验比较靠谱。总之过滤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