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个问题,请大佬们解惑

楼主(2020-05-15):
芯片核心电压越做越低导致能效比增高,主要是因为电压降低影响了哪些因素导致的?
电压降低上升沿下降沿时间短了?
速度快了传输同等数据花费时间少了?
其他什么因素?

网友A:
材料的电阻率可以认为是常数,此问题可以简化为一个电阻模型。对于一个电阻,电压降低后,电流也降低,消耗的功率P=U*I自然也降低。

网友A:
至于沿时间问题、传输速率问题,与电压无关,自然与功耗无关。前者由晶体管的结构、材料、工艺等决定,后者跟前者有关,同时跟电路设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