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100KHZ,60v的方波幅值怎么放大

楼主(2020-05-15):
大家好,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用功率放大器产生100kHz60v的电压,如果想幅值再放大10倍该怎么办?可以用变压器吗?

跟据答主们的指导,我想到MOSFET出来接变压器可不可以啊? 这样增益会更大了?

网友A:
用变压器还是有点麻烦的,   其实现在电机控制都是用的  PWM 方波信号在驱动,  60V 的方波变换到 600V 可以用 MOS 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还是有点麻烦的,   其实现在电机控制都是用的  PWM 方波信号在驱动,  60V 的方波变换到 600V 可以 ...

十分感谢层主,PWM产生方波我也在学习,现在stm32产生的方波后不知道该用什么才能放大到几百伏。如果用MOS管驱动,手册上关注哪些参数来选。小白一个还望指教

网友B:
研究pwm开关电路吧

网友C:
用变压器就可以的

网友D:
MOSFET 啊 100K 不算高的!

网友A:
比如 单片机 PWM 信号 通过 UCC27710, 驱动半桥 MOS 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压器就可以的

是吗,那变压器的输出波形会不会失真。

网友E:
1. 用变压器的方案是有待验证的,波形是否会畸变无法预知。
2. 根据功率大小,选用MOS管或IGBT就能够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变压器的方案是有待验证的,波形是否会畸变无法预知。
2. 根据功率大小,选用MOS管或IGBT就能够解决的 ...

是的,感谢楼主解答

网友F:
过去电视机的视放电路,应该就类似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