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光耦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0-05-15):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 应该是给 后面的感性负载 在开关时续流用的。
  不过电路本身有点问题,Q3、Q4接成达林顿电路,无谓提高了输出开关的电压降

网友B:
根据此图OUT03来信号,光耦工作。Q4导通……反之不导通。D6无作用。
如果D6两端有并联感性负载之类(如继电器线圈),是起保护作用。个人理解

网友C:
残花败柳般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此图OUT03来信号,光耦工作。Q4导通……反之不导通。D6无作用。
如果D6两端有并联感性负载之类(如继电 ...

想来想去,好像确实只能接线圈的时候,才能控制导通,并通过二极管来放电。学习了

网友D:
5个元器件,我竟然没看懂!!

网友E:
Q3 应该还连接到什么地方去,  否则 光藕导通也没作用了
要把电路帖完整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3 应该还连接到什么地方去,  否则 光藕导通也没作用了
要把电路帖完整咯
...

估计Q3经过线圈之类的连接到了V+上,这个D6实际是并连到线圈上的,

网友F:
想来想去,如果知道把原理图和这个相关的电路贴完整一点,估计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G(2020-06-23):
Q4集电极连线上的的Q3,看颜色其实是个网络号,至于在电路中别的地方接了啥,有无限可能。

元件标号:光耦是u21,二极管是d6,三极管是q4。

这个题基本上是脑筋急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