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CU使用SAM-BA连接不上

楼主(2020-05-15):
MCU通过SWD口无法烧写程序,MCU供电VDDIN 3.3V,VDDCORE、VDDIO都为1.8V,VDDPLL为1.8V。换了几个板子都有这个问题。请大神们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请问具体是哪个芯片? 自己做的板子吗? 你的下载工具能支持1.8V的吗?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是哪个芯片? 自己做的板子吗? 你的下载工具能支持1.8V的吗?

已经解决了,下载器VCC跟IO不匹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