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下载程序

楼主(2020-05-15):
调试器ICD4给单片机供电可以下载程序,单片机外接3.3V不能下载程序,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测试一下单片机的VDD看看是不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单片机的VDD看看是不是3.3V

谢谢,3.3V是有的,但是不够稳定,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3.3V是有的,但是不够稳定,换个电源就好了

电源?是MCU的LDO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MCU的LDO电源吗?

是的

网友A:
LDO不够稳,少见,去耦电容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不够稳,少见,去耦电容不合适?

调试器可以供电3.3V正常下载,外接5V经LDO转3.3V再给芯片供电不能下载,换了个5V电源,就好了,有些现象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