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RC是什么滤波原理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
1、R5和C1能把PWM峰值电压保持,原理是什么呢?这叫什么滤波
2、R5和C1怎么调整参数才可以把PWM峰值电压保持的更平滑呢
3、这两个运放组成的是什么电路,怎么用虚断、虚短来分析呢?还没见过运放这个接法
求老师指点

1589543180(1).png (302.64 KB )

1589544537(1).jpg (257.66 KB )

楼主(2020-05-15):
引用 网友A:
峰值侏持,简单说就是整流。
有运放回路的是理想二极管。
谢谢!另外
“有运放回路的是理想二极管”
可否解释一下那两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呢。前一个的“-”通过10k电阻接后面运放的“-”端。

网友B:
是啊, 实际上是个整流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