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输入电压超过VREF

楼主(2020-05-15):
请问ADC输入电压超过VREF时,会是什么情况,比如VREF是4V,输入电压是5V,读数是满量程吗?另外有何影响?

网友A:
对的 ,超过就是,满量程了,后果得看你们VREF是不是他能接受得最大电压,如果是,当然就不能输入过高,过高就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B:
满额,那是必须的。

网友B: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要进行分压后测量,确保最大最小值都落在可测范围。

网友C:
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超过VCC,容易烧毁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超过VCC,容易烧毁端口。

没有超过VCC,整个系统是5V供电,所以ADC最高输入也只是5V,现在VREF选择4.096V

网友D:
楼主这情况百分百是满额了,因为超过VREF,就不再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情况百分百是满额了,因为超过VREF,就不再升高了。

主要是想问ADC输入电压超过了VREF 1V多,但没超过VCC,这样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ADC输入电压超过了VREF 1V多,但没超过VCC,这样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

不会。做产品多看看器件手册,里面有各个极限参数,包括单片机

网友F:
没试过这个操作。不过无论如何只要不超过工作电压区间都不会烧毁。

网友F:
比如新唐的宽电压单片机一般都是2.5V到5.5V,都可以正常工作,都不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新唐的宽电压单片机一般都是2.5V到5.5V,都可以正常工作,都不会烧毁,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