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调试报错 SWIM error [30005]: Comm param error

楼主(2020-05-16):
Sat May 16, 2020 08:24:17: Failed to start target: SWIM error [30005]: Comm param error

度娘半天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有没有哪位遇到类似问题? 在哪有此相关的资料?

网友A:
1 vdd/gnd/swim/rst 那几根线别接错了。
2、若有VCAP脚,结合手册检查下电容参数及连接情况。

楼主:
在TIM中置中断,点击GO,次数多了后就报这个错误但程序还能跑,某宝买的8S103F3P6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