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32F205 SH32F284

楼主(2020-05-16):
中颖的芯片做电机控制与旋智的比怎么样? spc1168

中颖代理商,电机方案一体服务。

网友A(2020-09-06):
看你应用复杂度

网友B: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中颖代理:18221027152

楼主:
怎么说?复杂度高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复杂度高的呢?

做什么方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代理Q1327041601

网友D:
加我,我们是中颖代理商,提供电机一站式技术服务

网友E:
毫无疑问旋智更好,所谓术业有专攻,专门做电机控制的各方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PWM死区时间设置,一般的芯片都只有一个死区时间,无法设置前后沿不同的延时.只有对的对电机控制,对逆变器了解比较深的IC设计人员才会考虑到双边沿分别设置死区时间,这方面ST都略显业余,他的高级定时器还是不够高级.国内厂家基本照抄.只有TI和PAC考虑到了,可惜这两家都是美国的.我看了SPC1068的PWM后惊喜的发现他也有双边沿死区时间,,旋智也是仙童背景,不得不佩服还是美国人对技术问题研究的更加深入.MCU现在遍地开花,但在些细节之处见高低.

是得,调上升沿可改善RE,CE的性能

网友F(2021-02-19):
引用 网友D:
加我,我们是中颖代理商,提供电机一站式技术服务

请问怎么添加您,谢谢!

网友G(2021-07-11):
引用 网友E:
毫无疑问旋智更好,所谓术业有专攻,专门做电机控制的各方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PWM死区时间设 ...

请教一下,旋智的MCU入门开发资料在哪边可以找到。
官网http://www.spintrol.com/能找到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H:
现在是否有这方面的方案商,帮忙做一下?
现在找不到。

网友I: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是否有源码?

网友J(2025-11-26):
两者均是中颖电子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的 32 位 MCU。SH32F205 主频达 120MHz,有双电机控制模块,适配双电机 FOC 控制,用于白电、工控等;SH32F284 主频 84MHz,含 1 个电机 PWM 模块,面向电机控制和工控领域。二者都带 MACP 协处理器与多重保护模块,适配恶劣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