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F5355与LMX2594设计的雷达信号链频率合成

楼主(2020-05-16):
ADF5355与LMX2594设计的雷达信号链频率合成

楼主:
    根据低相噪宽带输出的要求,提出双锁相环芯片方案,即采用集成压控振荡器的宽
带输出锁相环芯片作为VCO,噪底更低的锁相芯片作为鉴相器。并设计验证方案:选
用HMC704作为鉴相器实现低相位噪声,选用ADF4355作为VCO实现低相位噪声宽
带输出。实测该方案相位噪声指标优于单芯片(ADF4355,在3GHz和6GHz输出时,
1 kHz频偏处相位噪声优化了6dBco
    根据频率捷变和小型化的要求,提出切换环路滤波器方案。即当锁相环未锁定时,
宽带环路滤波器接入电路实现快速锁定,锁定后切换为窄带环路滤波器以达到更好的相
位噪声和杂散指标。采用单环结构,实现了小型化。
    最终本文结合双锁相环芯片和切换环路滤波器方案,设计实现了两款1}13GHz宽
带输出低相噪捷变频率源并对比了输出指标。选用具有极低相位噪声基底的HMC698
作为鉴相芯片,选用具有低相噪宽带输出范围的A,DF5355和LMX2594分别作为VCO
芯片,最终均达到设计要求。13GHz输出时实测相位噪声优于一5 dB clHz@ 1 k1 Iz,锁定
时间低于20声。本文研制的捷变频,高性能,小型化的频率合成器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
前景。

东南博士,您有没有使用过LMX2594的扫频功能

楼主:
    频率合成技术是指参考信号(一个或多个固定频率)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得到
具有相同频率稳定度的不同的频率或频段的信号。频率合成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
纪三十年代,在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至今,频率合成技术可以分为直接频率
合成技术、锁相频率合成技术、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混合频率合成技术。

网友A:
雷达 发射比较简单,难的是信号的解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 发射比较简单,难的是信号的解析吧?

理论上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LMX系列是需要软件配置的吧?

网友A:
学习学习!一般通信公司 做基* 用的应该比较多

网友A:
SPI 总线配置?

楼主:
对的!是SPI总线配置!

楼主:
环路滤波器:

网友A:
学习学习!感觉这个属于5G应用了!

楼主:
    上图是一种经典的预置调谐电压加混频的锁相式频率合成器的原理框图。为了保证
VCO预置电压的精准性,一般使用这种方案都必须要将所有要变频的频点的代码存储
在控制芯片里面,这种方法叫做频率数字控制法。因为VCO并不是严格的线性器件,
所以每一个芯片都需要单独测试数据并写入,工作量巨大,同时,VCO易受温度等外
在条件影响,频率精度会受影响。所以,除预置电压外还需要设计快速修正电压。同时,
环路棍频可以通过改变混频的本振的输入来减少VCO进入鉴相器频率的频差,可以减
少锁定时间,配合预置电压,是一种成熟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体积较大,结构复
杂,特别是控制部分,FPGA或者单片机本身的时钟也限制了数据的写入速度。也限制
了更快的锁定时间。

网友B:
原以为这种技术分支会归类到RD 无线电射频之类的 板卡。

原来是模拟的!

学习了!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出来的频率很高,信号的幅度或者驱动能力是不是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出来的频率很高,信号的幅度或者驱动能力是不是很低?

理论上 驱动能力非常低!

楼主:
LMX2594的相关介绍:

楼主:
2594的地址位7bit,数据位16bit,一开始采用了32bit的SPI写入方式,将高8位补零。之前调试ADI的芯片时都是这样处理的,没有问题。但由于TI的2594地址位在前,CSS下降沿时芯片已经有动作了(读取寄存器地址),上升沿时读取数据,因此这样的操作方式是不对的,SPI的数据长度必须设为24bit才行。

楼主:
软件的下载路径

楼主:
http://www.ti.com.cn/tool/cn/TICSPRO-SW

链接如上所示:

楼主:
TI的设计资料还是非常非常全的!

文档、原理图、布局布线等等 都非常的齐全。

又一个很庞大的技术文档编写团队!

楼主:
非常方便的工具软件

楼主:
软件解压后安装

网友C:
感觉很强大啊

网友D:
芯片大概是什么价位

网友E(2021-09-06):
楼主:
      我有**中的国产ic, 带can的mcu也有。有朋友需要请联系  qq:191321088

网友E:
楼主:
我有国产芯片和ADF5355与LMX2594类似功能。可以加下我微信:sen961648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