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modbus rtu485主机通讯

楼主(2020-05-16):
第一次接触串口通讯和modbus rtu有没有485主机通讯例子参考参考,求帮忙!

网友A:
1、可以看看arduino的modbus库,有主机的。
2、可以到github,去看stm32的freemodbus 有个人加进去主机库。
3、一般单片机系统很少实现主机,都是做从机。pc上做主机的库很多,据我所知高级语言有node.js python都有。

网友B:
其实只要先了解串口通信原理,再看看MODBUS RTU协议,自己做也很简单。

网友C:
应该网上能够找到,  这代码跟你选用的 单片机型号也有关呢

网友D:
modbus/rtu做从机还是有难度的,建议用freemodbus,做主机太简单了吧!简单到了不需要参考代码就能写出来。

网友A:
https://github.com/armink/FreeModbus_Slave-Master-RTT-STM32
一、简述

FreeModbus是一款开源的Modbus协议栈,但是只有从机开源,主机源码是需要收费的。同时网上也没有发现比较好的开源的Modbus主机协议栈,所以才开发这款支持主机模式的FreeModbus协议栈。本版FreeModbus版本号更改为V1.6,特性如下:

    新增加的主机源码与原有从机的风格及接口保持一致;
    支持主机与从机在同一协议栈运行;
    支持实时操作系统及裸机移植;
    为应用提供多种请求模式,用户可以选择阻塞还是非阻塞模式,自定义超时时间等,方便应用层灵活调用;
    支持所有常用的Modbus方法。

网友E:
Modbus这东西也太简单了吧,找份协议资料照着写代码就行了

网友F:
先在单片机上实现Modbus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