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封装尺寸的电容,其频率特性比小尺寸的电容更好

楼主(2020-05-16):
如题,对图片中红色框内的内容不解:

大封装尺寸的电容,其等效串联电感(ESL)不是要比小封装尺寸的更大吗?所以我的理解,大封装尺寸的COG电容相比小尺寸的COG电容,其频率特性更差。

但是为什么大封装尺寸的COG电容,其频率特性还更好呢?不理解,谢谢各位!

网友A:
恰恰相反,大封装尺寸的电容,其等效串联电感(ESL)、等效串联电阻(ESR)以及正切损耗角(tanδ)都要比小封装尺寸更小。品质好很多。大封装的电容就是体积、成本更高。分布电容有少许增加。

网友B:
您好!
      這裏是來自ForDevices〔富鴻創新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群的資訊分享與問候 ^^^!
      我們是一家服務于全球合作夥伴的模擬芯片器件、SoC微控制器應用開發的提供商(IDM,Industrial Design&Manufacturer)。

   產品資訊如下:

   ①DC-DC 開關式直流穩壓控制IC
       ■ DC-DC Buck(降壓型)、
       ■ DC-DC Boost(升壓型)
       ■ DC-DC Auto-Buck&Boost(自動升降壓型)

   ②LDO 低壓差線性調整IC

   ③Power Device功率器件
      MOSFET / BJT / Diode

   ④Switch 開關類型:
      E-Fuse / USB & Load Switches

   ⑤BMS 電池充電管理、電池放電監控、電池組監視、電量檢測

   ⑥信號鏈IC:
      Op Amps運放、ADC/DAC

   ⑦Audio音頻
      ■ A/AB/D類型音頻功放IC:1.0W~15.0W
      ■ Audio decode音頻解碼

   ⑧Memory存儲晶片
      ■ EEPROM(2K~256K)
      ■ SPI NOR Flash、SPI NAND Flash

   ⑨Interface 接口類IC

   ⑩Detector偵測IC
      ■ Voltage Detector電壓偵測IC
      ■ Current Detector電流偵測IC

   ⑪PMIC 複合型多通道電源IC

   ⑫Modules DC-DC直流電源模組:1.0W~30W

   ⑬Motor Solutions DC直流馬達驅動、智慧馬達驅動模組

   ⑭Sensors 傳感器類型:磁力、重力、紅外

   MCU / SoC

   ■ ARM Cortex-M0 Processor

   ■ ARM Cortex-M3 Processor

   ■ 8051 processor

   Turnkey Solution交鑰匙解決方案

   ■ 人工語音系統開發、IoT物聯技術應用

   ■ 智慧硬件技術創新

   ■ 無線通信方案 (WiFi/Bluetooth/Microwave Radar)

    附檔PDF文本為我司器件產品線目錄,敬請查閱^^^!
    更多產品資訊,敬請與我們聯絡索取^^^!
    順祝您一切順利^^^!
    Attached PDF text for our department device product line catalog, please review.
    For more product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网友C:
体积缩小,意味着所有的截面都越来越薄,而只有耐压截面介电层必须为参数和工艺所确定,大小体积趋近于相同。
我们用一个直径差一半的电解电容来说事吧,基本工艺决定了容量一样的话,其绝缘电解层厚度是一样的。直径差一半,只是材料厚薄区别,则体积越大,其内部铝箔越厚,内阻就越低--------------。

网友D:
如果大尺寸的频率特性好,那么射频电路为何多用0402封装,而不用0805甚至更大封装?

相关问题前几天看见了,我以前说过,从网上随意看到个小道消息就较真,学习会很累的,最好看权威点书籍。

如果说相关说法来源是这个三巨,看一下它们公司的PPT,就知道太不专业了,随便从TW书上截图,甚至语句都不通顺的,像是刚毕业新手做的PPT

网友E:
小容量的电容COG还可以,大容量的就比较难了javascript:;

网友F:
COG材料的介电常数小,同样容量的电容,尺寸比X5R,X7R大不少呢
但是材料性能比X5R,X7R好

网友G:
楼上几位试图从理论、经验、参考资料来找到答案。为什么不实测呢?大公司已经帮我们测好了。看谐振点。
同材料同温度等级(X7R),同耐压(50V),同容量的情况下,0402的谐振频率更高,说明ESL更小。0603、0805、1210的ESL依次增加。
数据来源于murata官网,各位请自行查阅
https://ds.murata.co.jp/simsurfing/mlcc.html?lcid=en-us

网友G:
不用看谐振点,其实ESL的曲线图也直接给出了。

明显0402的ESL是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看谐振点,其实ESL的曲线图也直接给出了。

明白了,我从资料上得到的结论也是小封装的同种电容,其ESL更小。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几位试图从理论、经验、参考资料来找到答案。为什么不实测呢?大公司已经帮我们测好了。看谐振点。
同 ...

谢谢,那就说明,同种材质的电容,小封装的频率特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大封装尺寸的电容,其等效串联电感(ESL)、等效串联电阻(ESR)以及正切损耗角(tanδ)都要比 ...

下图显示,不是小封装的电容器ESL更小吗?谢谢!

这张图是那本书?好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大尺寸的频率特性好,那么射频电路为何多用0402封装,而不用0805甚至更大封装?

明白了,谢谢徐教授!